预热带窑中滑环测温系统应用

楼主(2007-05-18):
1 问题的提出

  我公司湿法线1~4号窑窑头看火工原来掌握窑内温度的取样点在窑尾,由于从窑尾到窑头有70多m,窑内的温度变化复杂,窑尾窑头温度差异很大,看火工凭尾温数据判断窑中温度很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对看火工的操作产生误导。若温度调节过低时,容易烧成黄心料;温度调节过高时,又容易红窑。为了给看火工提供较为准确的窑内温度参数,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定在距窑头35m左右的窑中增加预热带温度取样点。

2 解决办法

  我们设计了1套窑中预热带温度测试滑环系统装置。滑环装置及信号流程见图1,安装结构示意见图2。

 在对3号窑、磨系统的热工仪表大修中,我们在窑中安装了预热带滑环测温系统。由于时至冬季,温度测试准确,信号传输顺畅,数字显示清晰,整个系统工作状态良好。看火工在该系统提供的温度参数提示下,及时的调整窑内温度值,熟料的烧成质量显著提高,因而该系统很令看火工满意。但是到了夏季,由于环境温度过高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温度信号时有时无,无法正常使用。通过对整个系统的检查、分析、研究,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1)碳刷与滑线接触不够良好,信号传输阻值时大时小,温度指示波动范围大,无法稳定。

2)刷架摇臂转动不灵活,滑线受力不均匀,引起滑线变形。

通过查阅资料,多次试验,总结经验后,采取如下措施:

针对第一种问题,我们主要考虑从以下2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在碳刷滑块的选材上,考虑用既能很好传输毫伏信号,又要耐磨性好的材料。起初想选用钢材,钢材强度大,耐磨性也较好,但钢材阻值大,且易氧化,不耐腐蚀,不能很好地传输毫伏信号,后选用黄铜作滑块。黄铜有很强的导电性,但黄铜使用不到半个月已严重磨损。接下来我们选择碳晶。碳晶有较好的耐磨性,但当温度过高时,碳晶易变形、变软、发粘,使碳刷变软粘结在滑环上,和空气中的粉尘粘结在一起,形成一种不良导体。经过反复试验,最后选择紫铜和碳晶合金材料。这样既保证了耐磨性又能很好地传输毫伏信号。

其次,我们对以前的接线方式进行了改进。以前的信号电缆接头压在碳刷和支架之间,很容易造成折断和脱落。为解决此问题,采用将线头焊接在滑环上的焊接方式。但使用中发现,当温度过高时,往往会因焊接强度不够造成线头脱落,使信号不能传输。为此,我们又制作成接线端子。但后来又发现螺栓容易松动,造成接触不良,信号时有时无。因此,最后选择焊接后用螺栓加固的方法。这样,很好地解决了信号的传输问题,现场使用工作效果非常好。

针对刷架摇臂转动不灵活,滑线受力不均匀引起滑线变形问题,我们经观察,发现温度过高是造成滑线变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温度过高时,滑线变软,加上原活动刷架转动不灵活,致使滑线受力不均匀。为此,根据电车活动刷架可水平旋转360°的原理,我们又设计了新的测温信号传输系统。为了确保滑线圆度均匀,使滑线与碳刷良好接触,以减少形变,我们采取增加滑线支撑点的方法。另外又采用城市无轨电车滑线刷架装置,增强了摇臂的灵活性。这样既解决了由于滑线受力不均匀引起的变形问题,又克服了活动刷架转动不灵活问题。

3 效果

  3号窑安装实施后100多个工作日的生产中,我们总结出预热带的正常温度参数应以560~640℃为宜,最佳温度是600℃左右。

窑中预热带温度测量显示装置的应用,为看火工的操作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预热带温度参数,对烧成熟料质量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该系统在3号窑正常工作1年后,我们又在其他3台窑上也安装了该滑环测温系统装置。

湿法线4台窑窑中预热带温度测量显示装置的安装,基本解决了湿法线窑中预热带温度测量问题。在以后的生产中,黄心料几乎不再出现,红窑现象已基本杜绝,使我公司湿法线熟料生产质量显著提高,在生产上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楼主:
上文图1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