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模式下,如何控制行进的速度?

楼主(2007-05-18):
现使用富士伺服电机GYS201DC2-T2A+伺服放大器RYC201D3-VVT2,控制一套滚珠丝杠机构,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可以由现成的公式计算出机械系统直线方向运动速度
如何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如何控制机械系统直线方向上的运动速度?

第一次接触电机,问题幼稚,见谅!

网友A:
一般伺服的速度模式指令输入为±10V模拟电压,幅度对应电机的额定速度(有的对应最高速度),±符号对应正反方向。

楼主:
不能使用运动控制卡,通过卡给的脉冲驱动电机么?
像位置控制模式的话,可以由卡给的脉冲数计算出机械系统直线方向的运动速度,速度控制模式下可以这样吗?

网友A:
对于目前市面上卖的带脉冲接口的所谓数字伺服而言,使用脉冲接口就是使用位置模式,而所谓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是通过±10V模拟电压接口进行控制的,也就是说速度模式是不支持脉冲给定的。
    如果楼主一定要在脉冲接口控制下,实现目标速度,那就按“卡给的脉冲数计算出机械系统直线方向的运动速度”的方式做好了,不必拘泥于具体模式。

网友B:
我用过通过控制脉冲频率去控制速度不太好

网友B:
     一般伺服的速度模式指令输入为±10V模拟电压,幅度对应电机的额定速度(有的对应最高速度),±符号对应正反方向。    顺便问一下,能否通过鉴定10v控制速度,IO控制方向

网友A:
To “物实”:刚刚回答过,请查看你发的主题贴。

楼主:
直接照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的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啊

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是控制脉冲电压吧

网友D:
"应该是控制脉冲电压吧"
要干什么?

"顺便问一下,能否通过鉴定10v控制速度,IO控制方向"
看您使用的伺服手册,变频器都可以,伺服好象很多型号都不可以。

网友E(2009-06-04):
速度模式下,控制速度的电压如何用CPU实现,用梯形电压是否可以得到电机平滑运行?

网友D:
梯形电压是否可以得到电机平滑运行?

原则可以作到基本平滑,当然也要开梯形的斜率有多大.

网友E:
谢谢11楼,梯形电压:每100uS增加0.05V,到使电机加速到2900RPM,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D:
每100uS增加0.05V

20ms从零速加到最高速,建议您先算一下电机扭矩能不能实现这么高的加速度。在扭矩能达到的前提下,再看驱动器的响应速度了。反正个人不看好这么高的加速度。

网友A:
小惯量电机,机电时间常数小,20ms完成加速也许有戏。惯量大的,就先参照刘版主的原则算算再说了。

网友E:
20ms从零速加到最高速

扭距够的,加速时间不是问题,可以到最高速的,问题是控制速度的给定电压如何变化?实际输出速度是否会按给定电压快速变化?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脉冲频率是有台阶的,也就是同样频率的脉冲保持若干个后,再增加频率。在速度控制模式下,给定的电压若快速连续变化(100uS), 伺服驱动器是否能够全部知道此变化,是否需要在每次电压变化后需要保持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多少?

目标:让电机在75mS内转3圈。此目标肯定可以实现

网友A:
伺服的模拟速度指令一般也是定周期离散采样,外部模拟指令的刷新很难与其完全同步,当外部模拟给定离散并细化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关心的是指令的变化模式,也就是速度指令的总体变化曲线,即加减速曲线,不必拘泥于每一个离散点的停留时间。

网友E(2009-07-22):
那速度指令的总体变化如何做?

网友A:
加减速规划,比如S型加减速。

网友E:
谢谢!

 那就是控制加速度逐渐变化了

速度控制模式下,上位机要检测反馈速度吗?我想应该不会的,如同位置模式下,上位机是不检测反馈位置的一样.是吗?

网友A:
上位直接输出速度控制指令时,不必检测速度反馈;

上位做速度闭环时,则必须检测速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