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pc的通信

楼主(2007-05-18):
各位高手:
        我用pc的USB口与s7-200连接,连接线为HL-340(一头为USB接口,另一头为RS485接口)STEP7-MicroWIN V3.2Demo软件就是找不到PLC.请指点!

网友A:
你那个HL-340型号的USB转接头有问题——不是没安装驱动就是不支持S7-200系列PLC。
建议采用力特的USB 2.0转RS232电缆,我用了几年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B:
使用USB转485是得安装驱动.
软件找不到PLC还可能是通讯的本地和远程站号设置不正确,你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C:
你得用Mcrowin v4.0版本.

楼主:
我的HL-340转接头是安装了驱动,如果设置不对,请问要做哪些设置?

网友D:
还是问西门子客服吧,USB转的可能不行。
我有遇到:AB的PLC与PC通讯。也是到电脑城买的地摊货的USB转串口,就是不行。打电话问AB客服。才晓得只能用AB原装的USB转接头,别的!不好意思,统统不行。
后来就只好搬台台式机调试

网友B:
TO郑阿牛: 比如说在设置PG/PC接口中properties 中local Connection项connect to的选择(注意这个口的选择不能与电脑使用的其它COM口冲突,也就是说选取一个电脑没有使用的COM口,其它就是通讯格式如波特率等了.

网友A:
检查HL-340的COM设置是否和和软件中相同。

网友E(2007-12-26):
强烈建议不要用,那东西太破

网友F:
找个MPI电缆连啊,呵呵,就是太贵啊

网友G:
三五百的ppi就可以了,再嫌贵也可以自己做呀,usb-232-484,有用的可以的,听说不过七八十块,十来块的有驱动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