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系统怎么老是跳闸

楼主(2007-05-18):
目前这里有一个加热系统,用来加热油(什么油我也不清楚)的,将加热管放入油中,加热管通过可控硅触发,由温控仪控制加热,但是每当油温到了200度左右,就跳闸,其中换过2次加热管,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没有高手给我点意见??

网友A:
把加热管描述以下。电流大小电源开关大小以及电源开关在工作中温度怎样

网友B:
温控仪的上限温度置是多少?温控仪的上限温度调高一些试一试.

楼主:
  加热管是最普通的电加热管,长度到约30mm,220v,400w的,一共有6个,电源开关32A的。
  每次加热油温在200度以下时候非常正常,但是超过200度开关就跳闸,开始怀疑加热管高温绝缘不好,换了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C:
测试一下,在油温低时和高时电流有什么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好象是开关离加热的油太近了,是油把它加热了,可以拉开距离,电流不大就跳空开肯定是温度高

网友B:
用摇表测一下加热管绝缘不就知道了吗?你调整温控仪的上限置了吗?

网友D:
绝缘不行吧

网友E:
估计开关离加热的油太近了!

网友F:
支持大华在线的说法

楼主:
加热管通过电缆到一配电箱,肯定不是开关离油近了,温控仪用的是宇电AI-508,应该不是,下一步我想用卡一下电流,然后摇表测绝缘看看情况

网友C:
和温控器有什么关系呢。可能电热管温度高后绝缘下降,测电流应该能测的出来。

网友G:
你所说的跳闸是不是空开断开啊。换一个大点的空开啊

网友H:
说清楚,是什么跳闸

网友I:
我碰见过一次这样的毛病,是加热管质量不好,一热后里面的填料松动,加热丝碰皮短路,一组一组换加热管试试。

网友J:
你的加热器限定加热多少度不可能无限制的加热吧

网友K:
我修过一个加热炉,也是经常跳,后来查出是绝缘太低!

网友A:
问题好解决把6个加热管每个单独送电干烧一下,就能找出坏的那个加热管不妨一试

网友L:
“说清楚,是什么跳闸”

1、是过流跳闸?
2、是温控跳闸?

网友M:
你的加热管功率多大?
先测一下工作电流。
空开在跳闸后,表面是否很烫,这些小细节对故障的判断是否正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N: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您应该注意一下细节方面:
空气开关跳闸:
1.加热电路冷态和热态(低温和高温)的电流有无变化,如过有变化就应该检查发热管的绝缘电阻了.
2.空开跳了后,空开的表面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是温控仪跳的话那当然你就要检查上限温度了.

呵呵 没事的时候大家多交流一下,我的QQ184994108 Email:luozhengwei81@163.com

网友O:
同意大头鱼的说法.

网友P(2011-04-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的事电热瓦,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