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指针和一些命令

楼主(2007-05-18):
在FC1的输入参数中定义:变量:iData 其类型为Any
在 Call FC1 时将以INT类型的数组变量赋予iData
在FC1中有如下语句:
L P##iData
LAR1

L W[AR1,P#0.0]
T #oValue
请问此处的W[AR1,P#0.0]指的是什么地址?
有知道的大侠,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编好程序,用模拟器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PLC模拟过,跟我的想法不一致。

网友B:
W[AR1,P#0.0]????
假如你的#iData是20
MW[AR1,P#0.0]则表示MW20

网友C:
    W[AR1,P#0.0]没有这种写法吧,应该是 MW[AR1,P#0.0]吧。

网友D:
 W[AR1,P#0.0]没有这种写法吧,应该是 MW[AR1,P#0.0]
不是的,也是有W[AR1,P#0.0] 这种写法的, 西门子的指针分区间内寻址,和区域间寻址.
比如
LAR1  P#M20.0
L     W[AR1,P#0.0]
或者
LAR1  P#20.0
L     MW[AR1,P#0.0]

上面两种都表示MW20

网友E:
指针确实比较抽象,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C:
搞错了:
L P##iData
LAR1

L W[AR1,P#0.0]
T #oValue
是传送数据块号用的,不好意思

楼主:
该地址指的不是数组的第一个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