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7-05-18):
各位工友,大家好!

      小弟有个问题问一下,模拟量信号0---10V,我把AIWO传个VW0,监视VW0,当为0V时

VW0=16#0000,当为10V时,VW0=16#7FF8 而我感觉应该为16#FFFF,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

还是其他的 原因,请会的工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说来,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范围不是0-FFFF;例如EM231、EM232、EM235的范围就是-32000~+32000;折合成16进制就是7D00;
    你看到的7FF8,十进制是32760,比2的15次方小8,看来还差点才到顶;基本上达到了(16位)存储器的最大值。如果超过32767,存储器就溢出了。

楼主:
哦 也就是说AIW0是带符号的16位数,但是一般用的模拟量信号是

4----20mA 、0----5V 、0---10V  好象没有负值啊。

网友B:
有-10V——+10V啊
你没用到不等于没有,呵呵

网友C:
说的对,值得学习

网友D:
没有所谓的上溢吗?300.400的有效值就是-27648~+27648,
200不是这样吗?

楼主:
哦 回去再实验以下,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根据模拟量信号来的。
单极性的信号0……32000
双极性的信号-32000……+32000

楼主:
要是这么说:十进制:32760,已经是超出范围了啊! 应该出错了

网友A:
呵呵,是超出模块的范围,没有超出存储器的范围,即使超出,也溢出了,应该不会出错。

楼主:
原来如此啊! 明白了. 谢谢老菜鸟和各位工友!

网友F:
200单极:0~32000,4mA就是对应6400~32000
   双极:-32000~32000
300、400是27648
你可以看他的硬件产品介绍

网友G(2007-11-15):
wo dou bu mingbai

楼主:
看看 资料就明白了,模拟量是12位,不是16位,所以我以前老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