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一路4-20mA信号怎样变成6路?

楼主(2007-05-18):
市面上是否有将一路4-20mA信号怎样变成6路的硬件?请给各型号。多谢!

网友:
最多见过5路的

网友:
我见过4路

网友A:
如果这样子用得话,倒不如使用通讯的方式更简单、经济。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用的,从系统搭配中解决。因为如果6路输出之间全部隔离,输入/输出也隔离,成本是个问题。如果对价格不敏感。我们有这样产品。有一个液晶显示屏,大约5000元。全隔离。
www.overblue.com
有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党毅兵 13802137479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人挺多嘛!简单一些,把六路串在一块,这样六路肯定一致,没有误差。
用模块,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

网友D:
我用过10路的.03142636711你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