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分三个温区

楼主(2007-05-18):
有一23米长,2.5米宽,0.6米高的烤箱,要求平均分三段控制,第一段要50度,第二段要80度,第三段要60度,请教各位,怎样用最小的空间使每个区之间有明显的分界

网友A:
我的是分三区三块温度表三台风机三组8KW加热排就行,我给一海产做的加热烘烤连动线是30米长分4个区温度都不一样挺好用。

网友B:
有明显分界不可能吧,

楼主:
温控表上显示是可以做到,但炉里的三个温度区是否准确和平均,客户要用仪器检查的

网友C:
你在烤箱的机构中加一个调节门,然后用温控表控制也可以,用PLC加温度模块控制也行。

网友D:
简单隔离,分段控制

网友E:
你要隔离一下子了,不然空气流通,不能分那么清

网友F(2009-02-20):
曾经有一个很好的IMD设备供应商
站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珍惜,
当你四处调货时才后悔莫及,
假如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话,
你一定要记下我电话:13556876470 如果非要谈一个合作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厂家直销IMD/IML热压成型机 ,IMD/IML模切机 ,CCD定位自动印刷机 ,电脑自动标牌冲切机 烘箱、隧道炉、晒板机、UV光固机、无尘车间等整套IMD/IML生产设备 欢迎来电咨询 欢迎索取报价表 QQ:719983647

河南人:鲁 漫

网友:
烤箱的机构中加一个调节门,然后用温控表控制也可以   你要隔离一下子了,不然空气流通,不能分那么清

网友G:
用温控表就可以了,每个温区设置一个可调部分(由温控表控制的可关断的加热器),可调部分做保温用,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详细的设计要根据具体情况,自己考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