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流电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18):
有哪位大哥能告诉一下直流电机为什么在轴上会有较强的磁性。是电机的轴所选用的材料有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知你的电机大小,是不是电机的磁场没关。我的现场就有300HP的直流电机我去试了一下轴上是有磁,我把磁场电源关后就好没磁。不知您的是否一样。我的电机ABB的

网友B:
你说的是在完全关闭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吗?若是这样,那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了,我也不明你说的直流电机是哪种励磁方式的,可以检查一下励磁绕组是否有接地短路的现象,在各磁极磁场平衡的情况下,位于物理中心位置的轴上是不应该有相对太强的磁场的!仅供你参考!

楼主:
电机抽芯了,放了近一个星期。但轴上的磁性还没消失。电机是他励的。所有绝缘都好。内部没有看到有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