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西门子200,丹佛斯2800变频器,Proface

楼主(2007-05-18):
   本人用的是西门子200的-224,想在触摸屏里面控制丹佛斯变频器速度,触摸屏用的是Proface,大家都来说一说,共有多少种方法?

楼主:
   并要举出具体控制方案

网友A:
方案很多了,一种是用时间来控制,另一种是串口通信控制.你在哪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B:
用自由口通讯比较经济

楼主:
我是广东的,串口通信可以吗?2800有串口吗?我所知的也可以用脉冲来控制的,其他朋友爱还有什么方法吗?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多谢!

楼主:
我是广东的,串口通信可以吗?2800有串口吗?我所知的也可以用脉冲来控制的,其他朋友还有什么方法吗?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多谢!

网友A:
2800上边有9针公插就是串口通信接口,你向DANFOSS公司要设计指南就可以了,他上面有介绍的.

楼主:
多谢了
我去试下
其他朋友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C:
CPU 选择224XP,一个通讯口通过PPI 协议链接触摸屏,另一个通讯口和丹佛斯变频走485协议的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