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8):
哪个大哥能帮我分析下RS232老是会坏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通讯用的RS232只用了最简单的2,3,5三线通讯.在测试系统上用用就会烧坏什么时候坏也不一定,知道的能给我点提示吗或者指点下怎么去分析也行.我想改进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是不是带电拔插了?记得至少要断一端电再拔插

网友B:
接地是否良好,插上一头 ,用电笔量另一头是否带电!

网友C:
电路问题,绝对是电路问题,一个板子最重要的是电源部分,如果这个环节有问题,那就是说麻反了,有时间可与我联系,0311-83831630河北久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D(2008-06-17):
在什么情况下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