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E7022的使用求助

楼主(2007-05-18):
6SE7022拖动一台7.5KW电机在30-50HZ中的多个频率段运行1年多,运行良好,后发现主要故障表现如下:
1\在任意一个频率段(如38HZ)下,电机保持同相,频率增加或者减少频率,故障报警F015
2\在任意一个频率段(如38HZ)下,电机保持同相,停止运转后,反向运行,故障报警F015
但是电机拖开变频器后,工频运行(两个方向)没有任何问题,请教

频率器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编码器

楼主:
能把原因解释一下么?

网友B:
使用问题直接拨打siemens免费电话800-810-4288

楼主:
我用的可是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为推挽类型的,应该不会存在干扰,而且我检查过编码器输出正常

网友C(2007-06-29):
把编码器A  B 通道互换之后再看,就知道是不是编码器问题了

网友D(2007-11-05):
检查一下你的编码器电缆的接地良好不。

网友E(2008-01-23):
采用无编码器方式运行看看

网友F:
f015就是编码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