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使用问题!!!!

楼主(2007-05-18):
    想写一个自动包装秤程序,要实现落差自动调整功能. 是用称重仪表处理重量,用Hitech做上位机.

用fx2n plc  PID实现落差自动调整,要求连续称几包料后才调整落差.

可是不知道怎么用PID指令? 称50KG的给定值是固定的,但用什么做反馈量?
或者有没有其他算法实现落差自动调整?用Hitech  可以实现PID吗?

先谢谢了!

    例1:某物料定量值为90kg,快加提前量为5kg,慢加提前量(落差 )为0.4kg。则:定量包装秤先快加料,到85kg时转入慢加料,至89.6kg时停止加料。

例2:某物料定量值为40kg,快加提前量为3kg,慢加提前量(落差 )为0.2kg。则:定量包装秤先快加料,到37kg时直接转入慢加料,至39.8kg时停止加料。

c、落差

该参数为自动补偿方式,当慢加料结束瞬间,有些物料由于已离开给料装置,尚在半空中并最终落到称量斗中,这部分物料的重量值称为落差。称重显示控制器能够自动检测落差值并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进行自动补偿,正常使用时该落差值为相对稳定的数据。

楼主:
没人答哦

网友A:
应该实现不了,因为触摸屏没法接模拟量。
但是可以用PLC来做,触摸屏调节参数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