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问题

楼主(2007-05-18):
一台机器上的文本(台达TP04G-AS2),有一两个星期没开过机,今天开机显示无用户程序,怎么想都想不通,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文本电池电量不够了,那样的话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B:
自己重新做画面 不复杂

楼主:
并不是说复不复杂的问题,该机器的电气就是我设计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样。文本是新买的,才用不到一个月。电池没电也只是时钟回到初始值,不会导致画面丢失。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中的程序上电时被充了,只能返厂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