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100怎得了??

楼主(2007-05-18):
现有一台日立J00什么也不能改动,控制端子也不作用怎么回事???
控制端子的排列为:
3 2 1 CM1 FW RV RS/FRS CM1 ALO
H O OI L FM CM2 AR/RUN AL2 AL1

还有上电显示E08复位后000
F1 000   F2 00.0     F3 C00
F4 F    F5  10    F6/F7  5.0
F8 31   F9 00   F10 00
ERR E08->0.0R->00U

网友A:
12345都是端子开关,FW,5,是正反转信号,H.O.L是电位器,OI是4-20MA,FM-COM1是外接表,F08是EPROM故障,调整很麻凡的

网友B:
我有拆机主板。好的。

网友B:
估计你的可能是EPROM芯片坏掉了。
买块主板就好了。我这里有020-35542929   李工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支持!显示F08是否意味着EEPROM坏了,还是旁边的电路问题?上面的陈师傅是否有方法可以调整呢?

网友C:
你做个初始化吧 如果不行 那变频器可以有问题了。

楼主:
  FW RV与CM1短接是初始化吧?

网友C:
先把C2改成5 再把C20改成04 断电就可以了,如果初始化还不行,那你的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B:
是多大功率的你的变频器?

楼主:
  不行的,里面的参数一个也不能改动
是单相小功率的3。7KW/220V的。

网友D:
220V 3.7KWJ100系列变频器我有,但是我现在在上海1回京再说!

楼主:
    现在没办法的话只能找张好的主板了

网友E(2008-10-12):
日立J100变频器运行到50HZ,输出只有240左右,三相平衡,请问怎样才会有380V输出?请高手赐教!
再者怎样才能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