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亚控组态王的登录时间问题

楼主(2007-05-19):
如何记录用户登录的时间!用户已用时间是不是“当前时间-登录时的时间”,怎样显示出来!急...谢谢

网友A:
定义几个内存实数变量,一运行系统,就将当前时间赋值到这几个变量中。
将这几个变量(如12时10分10秒)转换成(12*3600+10*60+10)这个计算成多少秒,当前时间也是,然后相减,得到的值再转换成(12时10分10秒)这种格式。
有日月年的话,按同样方式加上
个人想法,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