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长度定位与执行

楼主(2007-05-19):
我正做一种自动钢筋调直切断机,主要定长度,现在用512光电开关,每脉冲0.25mm,长度总是不一样,有+,-6mm偏差 ,用楼上所数Easypro智能型绝对值编码器,不知怎样?斑竹.大侠门不知有何好的见意,望赐教,pbc66910@163.com

网友A:
你用伺服电机加编码器器控制会起来更好的效果。

网友A:
512光电开关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如何控制距离啊

网友B:
有滞后与惯性,用普通的限位开关也高于这个精度,主要是调整

楼主:
我定长度是数码输入,限位开关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