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LADDER和STL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7-05-19):
            大家好!问大家已个简单问题!

我用LADDER 写的程序,用STL 可以看到代码,但是我用STL写的程序用LADDER的方式就看不到.程序都编译过,显示没有错误.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是不是我哪地方做的不对,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啊,我刚开始学西门子的PLC,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先谢过了!!!!!!!!!!!!!
还有我用LADDER指令在主程序中加入结束指令(MEND),在子程序中加入返回指令(RET),当转换到STL显示时,这两 个指令都变成红色啦!这又是为什么啊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现在的S7-200编程早已不需要这两个指令啦!删了.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换成LAD的(比如用栈指令做一些逻辑操作),当然,对于S7-200来说还是绝大多数都能互相转换的,对于S7-300/400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换成LAD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明白了 !谢谢

ShowFine: S7-300/400是不是很多都不能转换了啊

STL是不是比LADDER指令要强大啊

网友A:
是的,对于300/400来讲,STL确实比LAD要强大很多,而且程序存储空间上最优. 但是LAD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直观了,所以并不一定非要学习STL了,依个人情况而定. 当然,习惯了用LAD的话,初学STL还是有点不习惯的. 还好我刚毕业用PLC就是用STL,呵

楼主:
呵呵  你是比较幸运的,我从开始用PLC就是用LADDER ,从来就没用过STL,看来STL那么好,要好好学学了.谢谢你的帮助

我顺便问一 下 你用USS控制过变频器吗?

我USS指令读变频器参数时,总是报奇偶校验错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的报22号错误,能帮我分析以下吗???

网友A:
我用USS通讯,通讯程序都是自己编的.  你是用西门子提供的USS库文件吧? 所以你说的22号错误我不知道是什么了. 具体的22号错误指什么你不知道吗?  还有,奇偶校验错误的话,可能是线路干扰,做好屏蔽,隔离措施吧.

网友C:
有时候STL不能转LAD是因为一个网络里STL语句太多了.

网友D:
西门子的梯形图肯定能转成STL
但STL不一定能转成梯形图。
梯形图不是西门子的强项。
指令表才是。

楼主:
我是用的USS库文件,具体22号是什么错误,手册上也没有说,我用的电缆是自己做的,可能不是很好.可能是 产生问题的 主要原因吧!

你是用的自由口通讯吧!  USS通讯也可以自己编吗?

网友A:
是的.我的USS程序是自己编的, 没有用USS库文件,因为我觉得库文件太费程序空间了,所以自己根据项目的要求写了一个. 4PZD+0PKW的. 只是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报警复位、设定频率, 读取状态字、实时电流、实时电压、实时频率。 刚好4PZD就够了。

网友E:
自己编写的,还比较灵活

楼主:
高手啊 我只知道用自由口可以自己编通讯程序,没想到用USS也可以编写,长见识了,呵呵!  它的编程是不是和自由口编程相似啊!我总感觉很复杂.

网友A:
晕....什么叫自由口? S7-200的自由口是指:PLC侧某一个PORT可以自由定义协议。 而这个协议由何而来? 即和该PORT通讯的设备了,比如变频器规定的协议.   对于一些日系或者台系的PLC或许应该叫“无协议编程”

而USS是什么? USS是西门子规定的,适用于西门子大部分的传动系统(比如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的,开放的,廉价的一种协议.

那么我们所说的用S7-200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其实就是在PLC侧按照USS协议的规定编写相应的程序了... ...

明白? 呵呵

楼主:
嘿嘿……明白了 ! 我刚用西门子PLC不到一个月,很多都说不清楚,可能问的太弱智了,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哦!小生有礼了  嘿嘿

网友F:
同志们以后关于S7-200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我会帮你们免费解答,联系信箱:ajinguang@163.com

网友C:
22号错误是:请求一个双字类型的数值却返回了一个字类型值.

楼主:
hanyun: 你好!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比较有道理,当时我手上没有说明书,是随便找了几个参数访问的.

在那里可以找倒错误好的说明啊  能告诉我吗?

我在S7-200系统手册中没有查到,就0到20号错误就解释,超过20的错误号就没有了.

不会,学习!

网友:
老弟,LAD可以完全转换到STL,而STL是不能完全转换为LAD的

楼主:
是啊   老兄 经过这么多工友的指导,我到现在才理解这种转换方式.

还是有人指导,学东西快啊!自己瞎摸索不知道要到哪年哪! 呵呵

网友C:
 USS指令的执行错误代码错误代码描述
0 没有错误
1 驱动没响应
2 来自驱动的响应中检测到校验和错误
3 来自驱动的响应中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
4 由来自用户程序的干扰引起的错误
5 尝试非法命令
6 提供非法驱动地址
7 通讯口未设为USS协议
8 通讯口正忙于处理某条指令
9 驱动速度输入超限
10 驱动响应的长度不正确
11 驱动响应的第一个字符不正确
12 驱动响应的长度字符不被USS指令所支持
13 错误的驱动响应
14 提供的DB_Ptr地址不正确
15 提供的参数号码不正确
16 所选协议无效
17 USS激活;不允许改变
18 指定的波特率非法
19 没有通讯:该驱动未激活
20 驱动响应的参数或数值不正确或包含错误代码
21 请求一个字类型的数值却返回一个双字类型值。
22 请求一个双字类型的数值却返回了一个字类型值。

网友C:
我的关于200的资料都是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上下的,你可以去那找找,很全的,一定有你想要的。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我以前下载的资料都是针对遇到的问题而下的资料,所以上面都不是很全面,我现在下了个S7-200的系统手册,你贴的错误码我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