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那么多?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少?可以定量分析的嘛
变频器有消耗,当然会大一些。大得太多的话,电跑那去了?呵呵

网友B:
输入比输出大很多 不可能吧

网友C:
我们这里是高压的输入69A输出40多安

网友D: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吧?

网友E:
测量错误,变频器不是变压器

楼主:
比如台达的VFD075M型的输入23A输出18A,是380V系列的

网友B:
才69A才相差29A 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F:
如果是变频消耗20A,那可能吗?是测量上的误差

楼主:
比如台达的VFD075M型的输入23A输出18A,是380V系列的 这是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G:
有可能是输出频率过高,早成仪表不准确。

楼主:
这是说明书上的数据

网友:
1\是控制回路损耗;电源板+触发回路+主控制回路+测量回路.
2\是选择快熔短路保护的电流参数.

网友H:
有没有实际测量过,它的输出含有很多谐波,测量的话很难准确的

网友I:
那用变频器还节什么能呀

网友H:
节不节能得看工频和变频的电流,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经验很难测准。

网友K:
主要是测量误差引起的,变频器的电流波形里含有大量的谐波,并且频率也不一定是50HZ,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或钳形表很难测量准确。

网友(2007-08-13):
赞同楼上的意见,是测量问题,万用表一般的测量读数为有效值.输入侧为公频50HZ,为正玄波形,而输出是许多方波堆积组成的近视正玄波形,因此从测量到的电流值不同.

网友L:
应该是输入比输出大吧

网友L:
说错了,是输出比输入大吧

网友M:
今天第一次听说,见识了

网友N:
ce测量问题

网友O:
会不会是因为变频器是处在在低速运行状态,而同时又是采用V/F控制;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低,最终导致输出电流低呢?

不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P:
一般输入比输出小

网友Q:
呵呵//长见识了,低频下输出电压低,难道电流也随着降低吗?如果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的话,我们给客户装上变频还有什么意义呢?13969175104 张小伙

网友R:
如果变频器制动时向电网逆变(无制动单元),为防止网侧电压升高,出现IGBT逆变失败。变频器整流(变流)部分,并不是由整流状态马上切换到逆变状态。而是先经过无功电流控制,将IGBT的E电位降到小于C电位后,IGBT才能逆变。无功电流控制时,电抗器和滤波电容会从电网吸收接近50%的额定输入电流。这种方式只用于中/大型交直交变频器。

网友R:
无功电流控制时,正半周下桥臂IGBT导通T1宽度,关断T2宽度。负半周上桥臂导通T1宽度,关断T2宽度。这里IGBT是指整流部分的IGBT(IGBT与二极管并联,整流状态时IGBT关断,整流部分等效于三相二极管整流桥)。控制好T1,T2的周期,就可以桥臂侧的交流电压,这里网侧电压不等于桥臂侧电压)。

网友R:
直流母线电压Ud=1.45U线(滤波电容),假设U线=440V,Ud=680V,此时无功电流=0。如果直流母线电压设定为680V,此时网侧电压升高到460V,那么IGBT马上逆变是无法逆变的,因为Ve>Vc,所以IGBT要先进入无功电流控制状态,把桥臂电压降到440V后,IGBT才允许变频器制动时逆变。如果变频器额定输入电流是1000A,网侧电压升高20V,那么会有500A的电流消耗在电抗器和滤波电容的充电回路,才能把桥臂电压降低20V,T1时间越长无功电流越大。

网友S(2009-01-14):
是输出比输入大吧               .

网友T:
你测量的方法不对!变频器 输出不能这么测量

网友U: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HWW XHWW
积分:11
帖子:1注册时间:2007-5-22 23:09:00 19楼 回复时间:2007-6-4 23:42:00 主要是测量误差引起的,变频器的电流波形里含有大量的谐波,并且频率也不一定是50HZ,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或钳形表很难测量准确。

网友V:
不是测量误差引起的

假设变频器是输入三相AC380V    输出接到三相(U线=380V)的异步电动机上

那么粗略的推算一下应该有三种情况

1 当变频器频率在50HZ运行时,输出线电压约在380V  ,这时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大于输出端(忽略无功电流的情况),因为输入比输出多了个变频器损耗

2 当变频器频率小于50HZ运行时,因为电动机是感性负载,频率降低感抗自然减少,所以变频器的设计者就设计变频器频率降低输出电压随之降低,来抑制输出电流  增大,避免电动机过流,那么众所周知功率是电压电流和根3加功率因数的乘积,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是恒定不变,而输出端降低,但它们的目标负载功率是相同的,所以此种情况输出端电流要大于输入端电流,(变频器损耗在此忽略不计)

3 当变频器频率大于于50HZ运行时,输出端电压要升高,一切同第二种情况相反,这时输出电流要小于输入。

说的有点粗,大体是这样,不过细节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错误,希望拍砖的朋友要高抬贵手不拘小节啊  :)

网友V:
再讨论,shubian

网友V:
再讨论,期待中,顶上来

网友W:
绝对错误。输出远比出入电流大!

网友X:
mm440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Y(2009-02-23):
变频器运行时,输出略大于输入电流,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由逆变器提供的,通过脉宽调制电流的波形近似于正弦,……只有增大输出,才能保证负载的需要。一般大于输入的10%。——摘自《变频器应用经验》张选正

网友Z:
是不是测量误差?

网友AA:
大家讨论一下 红旗~  说的对不对呀?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AB:
变频器小功率效率一般95%,输入电流大是因为变频器输入输出都不是正弦波

网友AC:
不可能大那么大,肯定有问题,不然就是变频器设定有问题

网友AD:
有道理啊

网友AE:
学习一下!有没有权威点的答案啊

网友AF(2009-05-14):
是输出比输入大,有时候还会大很多。。。

网友AF: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什么比输出电流小? 因为输入输出的功率因数不一样,你的负载应该是电感性(电动机),使用变频器后输出端的功率因数高于输入端功率因数。

网友AG(2009-09-25):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输入还是输出的,要如何设置,我碰到会差2    30A啊,

网友AH:
变频器输出电流比输入大是正常的。从能量守恒来看,P=P1+P2,P=1.732*U1I1*COSФ为变频器输入功率,P1为变频器损耗功率,约为输入功率的4%,很小一部分。P2=1.732*U2I2*COSθ为变频器输出功率,即电机的输入功率。

变频条件下,频率小于50Hz,输出电压U2一般小于输入电压U1,而变频器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高,约0.95以上,而电机输入功率因数,一般为0.85左右,那么从能量守恒来考虑。输出电流必定比大于输入电流才能满足等式的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的原因。即使变频器运行频率去到50Hz,但由于电机功率因数比变频器输入因数小,变频器输出电流也比输入电流大。

网友AI(2011-02-27):
同意楼上的观点,输出比输入的电流大但是会在额定电流以内。不信的话可以去测试!

网友AJ:
输入肯定大于输出的。输入的电流一部分供给逆变器输出,还有一部分经过母线电容流回了电网。请根据电路基本知识结合变频器基本拓扑分析。变频器效率很高的应该超过95%。

网友AK:
楼上各位强调了变频的损耗,但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变频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不相等,变频在50HZ内,输入电压高于输出,此时变频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高压进,低压出。根据变压器的功率定律,输入功率(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因此,也就形成了变频输入电流小于输出。

网友AL:
1、两个同型号30KW的水泵的出口是对称连通到同一个管路上同时运行;

2、一个水泵变频运行40HZ下,输入电流是58A;

3、一个水泵工频运行,输入电流是40A;

4、说明什么?

网友AM: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那么多? ”“比如台达的VFD075M型的输入23A输出18A,是380V系列的 ”
    楼主所说
的上面所指的变频器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这个情况是正常现象,细心阅读一些变频器厂家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比如富士变频器FUJI-FRNIC-5000GS11 230V从F25,F50,001到075的没有直流电抗器的额定输入电流的值都要大于额定输出电流,而带有直流电抗器的额定输入电流都要小于额定输出电流。例如075不带直流电抗器的输入电流为291A,带有直流电抗器的额定输入电流为199A,带和不带直流电抗器的输入电流都为215A。这里的电流我认为都应该是有效值。这是说明书上的技术指标。

    综上所述我认为楼主说的现象和“台达的VFD075M型的输入23A输出18A”都是正常的,说明书的指标也是真的,因为富士说明书可以印证。

网友AN(2017-10-08):
引用 网友AL:
1、两个同型号30KW的水泵的出口是对称连通到同一个管路上同时运行; 2、一个水泵变频运行40HZ下,输入电流是58A; 3、一个水泵工频运行,输入电流是40A; 4、说明什么?

是的,我有一台变频器,电机为55KW双速电机,变频器低速25Hz运行时输入电流很小,高速50Hz运行时输入电流有74A,输出电流只有46A相差很大

网友AN:
的,我有一台变频器,电机为55KW双速电机,变频器低速25Hz运行时输入电流很小,高速50Hz运行时输入电流有74A,输出电流只有46A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