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

楼主(2007-05-19):
伺服在速度环控制下,怎样通过IO点控制其运动方向.

网友A:
如果伺服工作在速度环模式下,可直接改变模拟速度指令的符号控制方向,一般不允许通过IO点改变其运动方向,除非这是某种伺服的具体功能,应该不太多见。
如果伺服工作在内部指令模式下,比如多段速度,则可以通过改变I/O在不同的速度段之间实现切换,从而实现速度反向。不过此模式一般为定速。

楼主:
笔误: 我是通过台达plc+模块方式,发现同一数值时模块输出正反模拟电压绝对值有一点误差,引起伺服正反向速度不一样,例:理论上D1310=1000=+5v
D1310=-1000=-5v
实际是D1310=1000=+5v,D1310=-1000=-4.95v

网友B:
可以调整伺服驱动器上零漂

网友A:
有些控制器上也有零点调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