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MP2AH-40CDR-A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19):
   各位大哥好,小弟手上有一个OMRON CMP2AH-40CDR-A CPU,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 怎么把程序输入PLC,是不是PLC通过RS232口连到电脑,通过cx-programmer,把程序输入PLC 呢??
 2.PLC需要交流输入,输出端要不要接DC24V电源呢?

网友A:
请参阅: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4666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29

楼主:
    输出端还需要接电源么???

网友A:
输出端需要什么电源就接什么电源——PLC的输出必须允许接这个电源,比如晶体管的就无法接AC220V电源......

楼主:
   谢谢你了!!!!!输入是交流100-240V的,输出要交流还直流呢,刚学PLC,很多不懂,,。

网友B:
cpm2a有两个接口,一个接触摸屏,另一个和PLC通讯。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就通吃,但不适合频繁动作;晶体管输出就接直流;最关键的是:你负载是不是能采用相应的电源(直流或交流)。

网友C:
你所提供的型号OMRON CMP2AH-40CDR-A 是继电器输出,输出端接直流或交流均可使用.
电话:13537958880

网友C:
你所提供的型号:OMRON CMP2AH-40CDR-A
最后面的字母A,代表电源输入端接交流电
另注意:
       输入端只能接直流电
       输出端接直流或交流均可使用.
电话:13537958880

网友D(2014-05-06):
引用 网友C:
你所提供的型号:OMRON CMP2AH-40CDR-...

您好请问他们的输入输出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