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霍尼韦尔)的DC1040型温度控制器的校准方法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2008-05-22):
不知道,你要校准那一块,目前热电偶,热电阻是没有开放校准,如果要校准4~20MA输入,要求进入第四层把SET2.2=1(打开ANL1,ANH1),进入第三层,设定ANL1=0,ANH1=5000,LSP1=0,USPL=5000,输入标准4MA信号,调整ANL1直到PV=0,,,,,,,,再输入20MA信号,调整ANHL直到PV=5000,如此反复校准就可.

上海聚菱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高军.  QQ873910666

联系电话  021-66402430

网友B(2009-03-23):
那位老兄有没有HONEYWELL的DC1000系列的电路图呀

网友C(2011-11-02):
请问,HONEYWELL DC1040系列怎么控制高低温报警(温度达到设定值启动外接报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