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该用什么函数?

楼主(2007-05-19):
我做的项目中通过设置5个点(时间,压力)绘制出下图中黄色的曲线

现在程序里处理时,当时间开始计时时,我要每秒钟都能得到当前时间对应的压力值,该用什么函数?
我以前是用omron的,里面有一个函数能处理,不知道西门子300里有没有这样的函数,还是得自己编写?

网友A:
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是要每时每刻(实时地)采集到压力值呢?还是只需要每秒钟刷新一次压力值?

楼主:
要每时每刻(实时地)采集到压力值

网友B:
这直接在工控机里面做,WINCC,变量表里记录你任何时间的压力,曲线图调用这个变量,时间随你设定多少,QQ:715273343。

网友C:
在WINCC里做的话用趋势图

楼主:
要在STEP7里面做,因为要用来控制模拟量

网友D:
你不都画好折线了吗?分7段写好7段的直线方程,连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E:
不太明白你意思。
曲线(趋势)和模拟量控制有直接的关系吗?
WINCC是人机界面,控制功能最终还是靠S7 PLC硬件本身实现的。

网友E:
用WINCC的趋势图可以显示时实曲线。

楼主:
to 0935:
当然有关系,黄色的线是我预先设置的曲线,实际压力(红色的)控制要跟随黄色的线变化,而且误差要控制在千分之一。我要每0.1s得到当前时刻设置的值,然后转换模拟量输出控制实际压力应该是多少。

to 通讯网:
现在是分段在做。段数多了就比较麻烦

网友F:
每时每刻采集到的值还要和设定值比较进行闭环控制吗?你设定的曲线是怎么设的,如果也是外来的,直接用外来的数值作为输出的依据不就可以了,当然可能数据间要有一个比例关系,乘个系数不就得了。

网友G:
下位里调用时间和压力的设定值 算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X=X+K

楼主:
楼上的,怎么调用?

to 荷戟独行:
设定曲线是设置转折点坐标就行了。所以不能按你说的做。

现在,我用得到每段的斜率,然后时间乘斜率得到设定曲线上的每秒的压力值,这样,每段的斜率不一样,得分段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