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P网不能通讯 急!!!!!!!!

楼主(2007-05-19):
我正在做用CP5611和EM277构成的DP网的毕业设计,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少了一个往CP5611网卡上插的接头,我用了EM277之间通讯的接头,但不能通讯,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CP5611网卡上的插座也是RS—485的吗?针脚用的也是3和8吗?

请各位多指教啊,我还在学习中。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
不是常用的9针插头

楼主:
那是什么样的?可以自己做吗?现在能买到吗?

不会,学习!

网友:
老兄,CP5611是9针头呀,3+,8—!

网友B:
按照说明书上自己焊一个呀,我的6RA70跟电脑的通迅就焊的

楼主:
nnxm:
  不用接终端电阻吗?还有就是我在CP5611卡自检的时候总出现错误0Xea和0X031b这两个错误,请问这是那里出错了啊?

楼主:
对了,还有我的这个系统能不能在XP下运行啊?

楼主:
DP网驱动软件,版本是5.3能在XP下运行不?我的安装不上啊,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接头做好了,不过是和往EM277上插的插头一样的,另外就是要配终端电阻,没有终端电阻不好用

网友C:
普通的DB9针插头也可以.3脚和8脚

网友D(2007-11-21):
如果不是终端直接引3.8即可,如果是终端,可以找一下西门子的资料,加三个电阻。

网友D:
刚做完一个类似工程,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