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问题还是型号问题??

楼主(2007-05-19):
使用的都是台达的触摸屏和PLC。
问题是:
触摸屏与ES V6.6版本的PLC走COM2,485通讯,Base port控制器用默认的Delta DVP PLC不能实现通讯,屏

上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station 1 error
read D* error
Received unknow code将Base port控制器改成Delta controller ASCII后就可以实现通讯。
触摸屏与SS V5.8版本的PLC走COM2,485通讯,Base port控制器用默认的Delta DVP PLC可以实现通讯。但

是将Base port控制器改成Delta controller ASCII后就无法实现通讯,屏上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station 1 error
read D* error
Received unknow code
难道不同型号的PLC走COM2,485使用的Base port控制器不一样???还是因为PLC的版本不一样造成的?

?请回复.

网友A:
当在选项”/“设定模组参数”/“一般”中将Base Port 控制器=“Delta DVP PLC”; 此时DOP只支持ASCII模式,通讯格式只能为7,E,1、7,N,2、7,O,1,不支持8,N,2、8,E,1等通讯格式。不清楚你DOP与pLC的通讯格式是什么?

楼主:
在控制器为Delta DVP PLC时我人机和PLC设置的通讯格式是一样的,都是19200,7,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