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9):
请教各位师傅:有谁熟悉HITECH 人机界面?我从输入端只输入24VDC,FG未接,其他线均未接,给24VDC后,仅PWR和COM指示灯亮,且蜂鸣器报警,触摸屏不亮,不知是什么故障?谢谢。型号为;PWS1711-STN

网友A:
有的屏是这样的。需要接485接口带上设备才可以。

楼主:
谢谢通济朋友

网友B:
  看显示屏是否有用户硬卡插入?如果有则可能不正常,如果单单起显示作用的那就是正常的,主要看显示屏是否具有一定功能,有些只是一个显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