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楼主(2007-05-19):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影响编码器精度的因素有哪些?如果一个绝对式编码器其分辨率位20角秒,那么其精度能否达到10角秒?谢谢!

网友A:
好像分辨率和精度都是用每圈多少个脉冲来表示的.

网友B:
分辨率和精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就算分辨率作的再高,也不能意味着精度很高。

网友C:
分辨率用来表示最小刻度,和精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而精度是用来表示误差,它有不同的等级的.

网友D:
踏沙行: (2007-5-23 17:11: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分辨率和精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就算分辨率作的再高,也不能意味着精度很高。
-------------------------------------------------------------
但是,必须分辨率高,精度才能做高。编码器其分辨率位20角秒,那么其精度不能达到10角秒。

网友E:
分辨率是可以提供的每单位值,精度需要提供一个参考,绝对的精度是没有的,按照一定的方法参照某一测量器具得到的精度即为相对精度。精度往往低于分辨率。不知道这样表达清楚不清楚。

网友F:
精度要于精加工,机械安装,同心度等都有关系.所以分辨率与精度是二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