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5-19):
菜鸟请教高手一个问题,Endat Encoder 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相比其它类型的编码器有什么特点?一般用在什么场合?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记得我们运动控制有不少编码器方面的高手的啊!大家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A:
Endat是德国海德汉公司的专用串行通讯编码器接口接口协议,包括物理连接方式,同步采样机制,报文格式,容错和校验机制,参数定义等等。
    采用EnDat接口的编码器可称为“EnDat Encoder”,可以是旋转的,直线的,绝对的(更多见),增量的(相对少见),光电的,感应式的等等。
    具有串行化,连线少,高速,同步,高位数,等等优点。可用于需要位置反馈检测的几乎任何场合,比如机床等自动化机械,测试设备,伺服驱动等等。
    但是,目前EnDat属于海德汉的专有技术,未向其它编码器厂家开放授权,用户可以近乎免费地使用其用户端接入技术。不过接入方式比较复杂。楼主真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其网站看看有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