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的dcs中有个900系列吗

楼主(2007-05-19):
请问:honeywell的dcs中有个900系列吗?具体型号是什么?在那里能找到介绍资料?他能支持以太网协议吗?据说这个系列是一个比较小的dcs系统,麻烦能介绍一下。

网友A:
hc900,是小型化DCS系统,不错,组态维护特方便。

网友B:
我有现货,欢迎联系老韩13910153725!

51304754-150模拟量 1 霍尼韦尔
51309152-175模拟量 1 霍尼韦尔
51196655-100D电源 2 霍尼韦尔
46190305-503模拟量输入卡 2 霍尼韦尔
46190308-503数字输出卡 1 霍尼韦尔
46190311-503数字输入卡 1 霍尼韦尔
621-655016点数字量输出  1 霍尼韦尔
621-655016点数字量输出  2 霍尼韦尔
621-0024RC热电阻输入卡  4 霍尼韦尔
621-3560/16点数字量输入  12 霍尼韦尔

DeltaV 21显示器 1 艾默生/Delta V
300点软件狗 3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模拟量输出 VE4005S2B1 KJ3002X1BB1 1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软件光盘 4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8槽位I/O底板 VE4050S2K1CX K4001X1-BE1 1 艾默生/Delta V
VE6101空槽盖板 6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模拟量输入 VE4003S2B1 KJ3002X1-BA1 1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H1现场总线卡 VE4007 KJ3004X1-BA1 1 艾默生/Delta V
KJ4001X1-CJ1输出模块的端子  1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按扭PBC-Y11 10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接头RJ45 28 艾默生/Delta V
DeltaV 启动软盘 3 艾默生/Delta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