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内置时钟进位的单位

楼主(2007-05-19):
大家好,我在读取了S7_200 CPU224CN的实时时钟后,用DT200查看显示,结果"秒"是由0到100增加,:分钟也是由"0"向100变化,而不是60秒等于1分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D     SM0.0
TODR   VB300
HTA    VB300, VB44, 2
HTA    VB301, VB47, 2
HTA    VB302, VB50, 2
HTA    VB303, VB56, 2
HTA    VB304, VB59, 2
HTA    VB305, VB62, 2
这是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显示在文本vb44-vb64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也就是说读出后的实时时钟的数据是十六进制数,要转换为ASCII字符码啊

楼主:
我按上面的办法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用字符串复制指令STR_CPY在VB中,在状态中看到是60单位的时钟变化,但是程序下载到TD200中后,TD200却显示无参数块,向导配置是VB13,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