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台达文本显示问题

楼主(2007-05-19):
新买一个TP04-AS2做了一个简单的画面输入文本,接上PLC一看文本和编辑画面一样,然后就用文本修改数据,结果跳出来的画面左边是正常的,右边的画面整个往下移了4-5mm,输入数据确认后,原来的监视画面也是那样,关电后从显示正常,但是一设定有变成那样,不知是设定有问题还是文本有问题

网友A:
能否把您的所说的TP04-AS2描述的画面拍下来发给我们看看?并提供您使用的TP04-AS2的韧体版本以及TPEditor软件的版本?

楼主:
你好,lesing.du: 我PLC里面没有程序的,也刚买的新的(台达DVP20EX00T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我查过文本是TOP04G,V1.08,编辑软件是1.09的,在台达网站下载的

楼主:
故障画面

楼主:
这图片怎么发上去看不到呢

网友A:
这问题有可能是LCD没有插好,请分公司的人将机器拆解,拔除LCD再插回去.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中达电通的王工(王乃全)或者朱工(朱小建)帮您解决,建议你不要自己拆解TP04G-AS2

楼主:
我的编程软件是1.09的,文本是1.08AO的,这个有影响吗,如果按ESC,选择执行程序选项,画面有可以恢复到正常画面

网友B:
如过按ESC还能回复正常显示,那就比较怪了!这种LCD显示分三段控制的,从中间出错应该是编程软件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从新编辑了一个在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3-24):
这种问题是应该是下载画面数据时出错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