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见故障及保养知识

楼主(2007-05-19):
各位前辈好小弟刚接触这行,有点兴趣
现问下一些基本问题
电机常见故障及保养常识有哪些?  原因又主要是什么?   比方说什么跑内(外)缘
扫膛  什么端盖打麻点什么的 如果找书的话 看哪些书比较使用
谢过

网友A:
经验的多一些

网友B:
论坛上有你提出的问题的帖子,你找一下

网友C:
电动机一般有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机械故障主要是轴承引起的故障;电气故障原因较多,电动机不启动、或者达不到转速、电动机声音不正常或者发热严重。还有绕线式电机故障等,叙述起来较繁琐

网友D:
不同意“别墅”的一些看法:电气故障原因较多。那你分析电气故障原因较多的原因了吗?电动机不启动是控制上有问题吧。电动机声音不正常或者发热严重,多数情况下与轴承不好有关。应该属于机械鼓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