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编码器电缆长度限制

楼主(2007-05-19):
编码器电缆长度限制为20米,现在实际距离是40米。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办?

网友:
在中间加中继放大器

网友A:
方案如下:中继输入端按原有线对接入一片或几片“长线接收器”,输出端再由一片或几片“长线驱动器”按原有线对顺序输出,“长线接收器”与“长线驱动器”之间按原有线对顺序连接相应信号。
另,如果你愿意付费,别说电路图,就是带中继的现成电缆也有人帮你做。当知天下没有真正免费的晚餐,具体问题,还应自己解决。

网友B:
编码器电缆长度限制为20米,是什么样的输出形式?一般编码器的信号输出距离的限制,由三部分组成:器件的输出能力与接受器件的接受能力,电缆,信号频率.有的编码器作这样的限制,主要是在脉冲频率高值时的限制,比如高速或高分辨率输出的情况下的限制,如果你的实际使用编码器分辨率及转动速度都较小,再用较好的编码器专用电缆,一般20米的限制,到40米也有可能好用。

网友A:
“@Q”的回帖更专业,很值得楼主和大家参考,一切因需而定。

网友C:
想知道电缆专家在哪吗?
上海磐林,电缆能不能用,好在哪?他们可以给你数据。

网友D:
长距离传送的编码器选用24V的电压就行了0510-85582322陈先生

网友E(2023-05-12):
编码器电缆不止使用长度20米吧?赟鑫线缆FLEX MOTION系列编码器电缆 伺服动力电缆,随时可以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