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速度为何在张力状态下升不上

楼主(2007-05-19):
我公司铸轧机生产过程中突然卷取速度减慢,张力上不去,在不带负载情况下速度和其他机列不一样,达不到3M/S最高达1.5M/S,请教专家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张力传感器?如有,请检查一下

网友B:
建议检查张力传感器

网友C:
是不是达到力矩限幅了

网友D:
坏了传动单元

网友E:
查看一下程序,有的程序中做了保护,可能是电机轴承或减速机润滑油压低造成的。

网友C(2007-10-08):
可能是传动里辊径参数设错,或编码器出错,导致计算速度有误

可以免费购书的链接
HTTP://www.BookGG.com/free.j?txtID=296811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支持,上述情况是在主电室未加装空调时发生的,当调速装置超过一定温度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后来一次空调未开也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