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问题

楼主(2007-05-19):
我们厂的水泵为37KW的
启动星三角 工作电流一般都在70A 而我发现热继电器的选择最大的才50A
这是咋回事?
好像也没发现什么变比什么的

网友A:
“热继电器的选择最大的才50A”
一点也不奇怪,这要看你的热继电器接在什么位置。
很可能你的热继电器接在6根电机进线的3根上,这个位置的电流只有额定值的0.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