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送器死机将线拆除再接上又正常.是啥原因?

楼主(2007-05-19):
霍尼韦尔变送器与和利时DCS系统配用,常出现变送器死机,此时电压18v,输出值不变,将线拆除再接上又正常.是啥原因哪???

网友A:
断电复位。

网友B:
查供电,可能电源保护性死机

网友C:
所有还是一台?
替换法能否解决?
先排除电源问题,再查变送器参数,有没有超限锁住方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