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在线表格控件问题

楼主(2007-05-20):
请问wincc在线表格控件中变量数值中间有一条删除线是什么意思,后边有一个小写的字母u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7-08-13):
估计应该是坐标的问题,因为是二维的,时间和数值,当几乎同一时刻数值出现急剧波动,造成脉冲形状时就会出现一个u.有时是i,他提示你该时刻数值可能不准。但是系统仍然会取一个值显示在趋势图下方的列表中!

网友B(2007-10-25):
几个变量的采集周期不同引起的,同一表格里的最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