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7-05-20):
各位高手:
原有绕线机的张力稳定是由工人手工拽线来实现的,劳动强度大且不能够保证张力的恒定。迫切需要设计一种适合原设备的、能自动实现恒定张力的张力控制系统。请教谁能提供张力控制系统方案。

网友A:
论坛中关于张力控制的帖子有不少,先搜索看看,有思路了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
我想采用闭环张力控制系统,但目前为止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控制方案(新手上路)

网友:
我仔细浏览了一下论坛的相关文章,好像与我这个题目相关的内容有些偏差,因为电机线圈是一个半径不等的模型,在绕制过程中,会出现线被拉紧和放松的现象,在放线轴和工件轴之间的恒张力系统该如何设计?

网友A:
既然情况有些特殊,那么在你接触的行当内有没有现成的带张力控制的自动绕线机可以参考?

网友:
在收线处增加一个张力传感器,一台张力仪表产用闭环控制即可实现。
我是美国哈帝仪表中国区的技术支持,哈帝有近百年的历史,技术领先,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国内有江西铜业等案例。
如感兴趣可登陆:http://www.yaxinbi.com
http://www.hardyinst.com
电话:13482557595
QQ:597419243

网友:
谢谢。疑问是收线轴的动力就不考虑了吗?要通过哪个参数来控制张力?既然张力要恒定,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收线轴的转速来控制呢?

网友:
我这里有个方案。在收线处加一张力传感器,通过调制解调和D/A转换,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将输出的变化的电压送到一个液压马达,然后来控制收线的转速。
问题是数学模型怎么建立啊?

网友B:
數學模型需建立在沒有變數條件下 才有意義
已經知道加張力傳感器 也就知道線的鬆緊度 控制電機的加減速 做速度動態補償 而讓兩軸線速度維持同步 這就是張力控制
市面上多有現成張力控制 拿來用就可 無需傷太多腦筋 從規劃到完成頂多一星期 搞定

网友:
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电机转速的话,数学模型好建立吗?

网友A:
“液压马达”?!不建议使用,还是伺服等电动马达更方便。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的设计已接近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