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PLC如何读取外部的模拟量信号

楼主(2007-05-20):
用哪些通道

网友A:
要AD003卡或PTW02卡

网友B:
用模拟模块
scl指令

网友C:
OMRON 读取模拟量通道是紧跟输入通道后面的通道读数,如果是CPM1A/2A系列的话,如果输入点占用的是0CH和1CH 那么后面模块是模拟量模块的话,输入就是3CH----4CH,输出也类同,OMRON问题:QQ 117684640

楼主:
我是这样编程的。

网友B:
好像不对
你用的是cp1h,采集模拟量的话应该用到了模拟模块,把你的IO表传上来看看
我做过这类模拟量,qq:4852617

网友D(2007-07-27):
cp1h自带模拟输入输出

网友E:
是不是用该用个模拟量模块啊。CPM1A。DA。04H

网友E:
我在自己使着做,那是模拟量的摸块,
通道不怎么清楚,作出来给个信息。

网友E:
你的那个 200 201 202 203 什么意思啊

楼主:
200 201 202 203 是CP1H-XA模拟量的固定输入通道。
210与211是摸拟量的输出通道

网友F:
是这样的

网友E:
是不是。CPM1A-40与CPM1A-30不一样啊?

网友G(2007-11-07):
先说明PLC型号,不然无法回答,CPM1A系列的模拟量扩展模块是一种写法,CP1H自带模拟量也是一种写法,C200H一种写法,CJCS又是一种写法

网友H:
你得先看看CPU的说明书,上面会说明他的哪个通道是模拟输入通道

网友A:
我有常见卡件的英文说明书:
AD003
DA004
PTS02
PTW01
TS102
我这次的项目就用的这几种卡

网友G:
可以Q我 94051004 C200 CP CJ的我都做过

网友I(2011-12-02):
我想请问下CP1E的模拟量信号怎么读取

网友I:
我想请问下CP1E的模拟量信号怎么读取,有谁知道加我QQ:1650258320

网友I:
CP1E的模拟量读取,我是这样编程的可对。

网友J(2019-02-01):
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好的资料值得分享好想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