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 AI8X12BIT模拟量输入模块04 05 06 07通道只能做为RTD通道使用,一旦组态成2DMU或4DMU通道模块就会出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20):
SM331 AI8X12BIT模拟量输入模块04 05 06 07通道只能做为RTD通道使用,一旦组态成2DMU或4DMU通道模块就会出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以前这4个通道就是作RTD用的?
有可能你在STEP7中改成2DMU或4DMU,而模块上的量程卡没有跳线。

网友B:
出什么错

楼主:
组态以后,就说:
模块故障
外部输入错误
还有一个错误没注意!

楼主:
模块上非要插量程卡吗?

网友C:
量程卡设置对吗?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模块不是我安装的,前4个通道可以组态2MDU,后4个就不行了,一组成2MDU就出错!

网友D:
应该就是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E:
大哥,量程卡 ,都不换一下,当然没有用了啊,
服了你了,这样也可以搞PLC??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才学了一年,对有些问题不太清楚,完整的工程还没有做过。量程卡安装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拆模块呀!我看了一些资料,好像不用量程卡也可以呀!

网友F:
量程卡就在该模块的侧面,要拆下模块才能调整的.

楼主:
量程卡是不是只有四个方向的一个方块形的东西,前天准备弄,2DMU是不是应该设置在D量程上,我看了一下资料,图纸上那个2在哪个方向。是但因为要停止一些劾甲方没让弄,过两天看看。我还没有拆过这个东西,只是回去查了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