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edBUS 怎样保证在总线有问题时,主站与从站都可以检测到?

楼主(2007-05-20):
PROfiledBUS  怎样保证在总线有问题时,主站与从站都可以检测到?

网友A:
如果是主站,调用DP诊断功能块应该可以检测到故障。 如果是从站,就要看从站制造商有没有提供这个功能了。

网友B:
QQ:715273343,在CPU直接监视就可以看出哪里断线了

网友C:
支持设备主任....

网友D:
写一定时通讯子程序
过了定时时间没有收到就认为是总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