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2-5作主站与8个EM277通讯

楼主(2007-05-20):
各位大师:
    小弟现在又有难了,请大师指教.
    我用CP342-5作主站与8个EM277通讯。通讯成功,不报错。现在问题是我在V5.1下对我8个柜子的变量进监控。为什么我只能监控到第一个柜子的I/O,我的FC1 SEND 从M10.0开始,8BYTE。我的FC2 RECV从M50.0开始,8BYTE。按那个地址映射来说,我的M10。0~M17。0对应第一个柜子CPU226的VB0-VB7,M50。0~M57。0对应CPU226的VB8-VB15。在200中的顼目中将VB6 MOV 到QB0.我在V5.2中对相应变量监控.即将M16.0的值强写为FF.对第一个柜子的输出Q0.0-Q0.7全亮,这说明第一柜子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我同样的想将第二个柜子也是226的输出Q0.0-Q0.7全亮(同第一个柜子一样的工程项目已经下到PLC中),那我还在那个变量表中将M23.0的值强写为FF时,第二个柜子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请大师指教.!!!!!!!!!!!!!!!!!!是不是我的那个映射不对??????其他的我统统试了,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我的这个强写值又写到哪去啦???????????

网友A:
好像DP_SEND FC就两个参数,一个是CP342-5的地址,一个是发送的数据区,不管你第二个参数的地址是多少,它估计都是先往第一个从站发送。是不是要将8个从站的数据一起发送(BYTE 64)?

楼主:
小沟大师,你好,非常感谢谢的你的帮助。的确如你所说,我将DP SEND 改为M10.0开始,64BYTE,DP RECV从M50.0开始,64BYTE,将各个从站的地址均为8BYTE ,保证了总数和为64BYTE 。结果,监控测试成功,然后,我将各个站的相应变量统计后,选择了合适的数据长度,保证了总数相等,结果,一样,成功了,非常感谢谢你的帮助。
 谢谢大师!!!!
以后还有不懂的地方,还要向大师请教。
有空交流,我的邮箱:chenglong6489@yahoo.com.cn

网友B(2009-04-09):
仔细看了半天楼上哥俩说的我没有看明白,helpme119这个哥们遇见的问题应该是第2个200CPU也应该从VB0这个区域去对应而不是从VB6开始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200程序的地址对的有错误。

“M50。0~M57。0对应第2个CPU226的VB8-VB15。”错误在次句话上。第2个CPU对应的也应该是VB0-VB7。QQ:77706165也有可能我理解错误,是不是07年EM277的用法和现在的不一样,欢迎加我q讨论。2009年4月9号

网友C:
楼主是只收发了8个字节,所以只能监控到第一个站

网友D:
谢谢楼主和小沟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