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6000多传系统,异步电机更换编码器后怎么调试?

楼主(2007-05-20):
ABB的ACS6000多传系统,异步电机更换编码器,原来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
现在的是2048脉冲的,更换后怎么调试?

网友A(2007-12-11):
1、首先调整编码器的同轴度,在3道以内
2、由于编码器包括速度和位置编码起,必须把他的机械角度和电角度同步,必须进行标定,可以根据ABB提供的资料里边有的。进行标定。

网友B(2008-01-18):
将Parameter50.04 PulseNr:  由1024改为2048 即可。

网友C:
如果仅是脉冲数的差别,那么按上面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9-10):
为什么每次标定的结果都会不同?

网友E:
引用------每次标定的结果都不同:那是因为你在把原先编码器拆下时,电机轴转动过了,使得电机的电角度已经变化,这样原先的初始点已经偏移。

网友F(2019-09-12):
以前我们是脉冲是4096的,现在改成2048,只要将50.4参数改下就OK,然后对位置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