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补偿好功率因素?

楼主(2007-05-20):
低压电容补偿柜的自动功能,我现用的是一块十回路的带两个柜子,20只326uf的电容,目前功率因素控制在0.94--0.98间,平常很好,只是在双休日,自控功能就无法正常工作.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使之控制在最佳状态.

网友A:
休息日投入几组不受控电容器组,具体多少视变压器容量定。

网友B:
你说的不太明白
一般补偿电容的容量是变压器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按你所说,你的电容补偿柜应该是自动投切的,双休日是不是负荷很小或没有呢,那样的话,就不影响功率因数的高低.
具体可以再探讨
QQ:664754969

网友C:
可能你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控制投入电容的数量配置得不好。

网友D:
呵呵,双休日小盒子也要休息休息了

网友E(2008-06-06):
买一个带低负荷禁止投切的补偿控制器

网友F:
呵呵,双休日除了上班的人少,从负载方面来说有无什么变化?

网友G:
你们是什么单位?怎么双休日全放假吗?

网友H:
你可以用电容补偿自动投切的柜,

网友I:
“目前功率因素控制在0.94--0.98间,平常很好,只是在双休日,自控功能就无法正常工作”

1、你的“功率因素控制在0.94--0.98间”,的确很好;

2、只是在双休日,自控功能就无法正常工作,能说说不正常的情况吗,也许是正常的!

3、搞清楚后再动,现在不宜动!

网友J:
功率因素控制器有过电压保护,在双修日时,电压相对较高,如果控制器被允许继续工作,将有可能烧电容。因此,此时不能工作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J:
还有一种可能,是双修日的负载轻,而你的电容偏大,投上去嫌多,不投又偏少。因此控制器就在不停的反复震荡。

网友J:
最后有一种可能,仍然是双修日负载小,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取样电流(信号)小,致使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楼主的故障属于哪一种?

楼主:
是的,双休日负载小,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取样电流(信号)过小,致使无法正常工作。目前的解决办法,在平时加投一组手动的,上述问题就消除了.

网友K:
用电量小的时候是不会投入的,我们公司用的无功补偿柜。零五年因要新加设备,把原来的800KVA变压器弃用。现在用的1250KVA的变压器又新改进了控制柜,到去年不知怎的新加的无功补偿贵内的电容全烧了。但两个柜同时使用的时候老柜的补偿够用新的全部无动作。把原来的补偿关闭了新的才补偿。到用电量小的时候显示过压????????????????

网友L:
支持10楼的说法。.....

网友M:
是用手动补偿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