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S的485方式通讯的事情

楼主(2007-05-20):
一般地,PLC和触摸屏之间是232连接的,由于很多屏的厂商对K120S不是很熟知,没有K120S选项。但又由于LSIS的PLC通讯端口有很多共通性,所以在屏的那头选择PLC种类可选K200,或K300。其它的按照屏的手册上所述如何连接K200或K300,来连接K120S即可。
当手头有个232转485转换器的时候,将转换器插在K120S的232口上,和触摸屏进行485接线连接,屏的选项同上,一切OK了。
在手头没有232转485转换器的不利局面下,利用K120S,U型的485口可以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多说一句,K120S的COM0也就是那个232口一般是通过专用协议和触摸屏通讯的,而485则不行,一般要通过MODCOM指令。言归正传,我利用K120S的MODCOM指令打开了485口(在K120S的OS里称为COM1)和HITECH的6600S的25针的通讯口的485线连接,通讯没有太多问题,和3261的25针(或孔)的485口也没有问题,HITECH的485口定义为14~+,15~-,在HITECH屏里选择和MODICON 984(RTU:MASTER)通讯。注意,MODICON 984地址从1开始,MODBUS地址从0开始(经常搞混,哪个多一,哪个少一,但不一样是肯定的,敬请试验一下以求见证)。和EVIEW或者WEINVIEW的MT506,MT510也是大同小异。
K120S的E型,一般是没有485口的,但10点经济型有485口,我很纳闷KGL_WIN的操作界面的里参数里对于经济型只能定义232口,那么对10点的PLC,它的485口又是如何来定义和使用的?我恳求大家的指点!拜谢!
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只涉及应用,一般不接触PLC或者触摸屏的通讯底层。说实话,底层的东西我从PLC支持那边或者触摸屏那边都得不到,很多东西只能通过自己的试验才能知道,所以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希望大家多多提点,对于观者也是有裨益的。

网友A(2009-08-12):
深有同感!

在K7M-DR30U上有485口,可用电脑监视 PLC 与 触摸屏 之间的通讯。

经济型的DR30UE没有外设485口,但在KGL-WIN软件中发现其有COMM0及COMM1两个选项,正在探索是否也能达到电脑监视PLC与触摸屏间通讯的效果.....

在此请行家里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