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助:关于用示波器测试三相驱动器

楼主(2007-05-20):
最近我用示波器测试三相驱动器,都是220V供电,发现一旦示波器的地接到驱动器内部的参考的,电源就跳闸.请大家傍晚分析下什么原因啊,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示波器的测试笔上的地线是与示波器的电源地线相接的,如果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发现它们是相通的。而电源插排的地线和零线又是等电位,差不多也是相通的,电源就会通过示波器的测试笔地线形成回路,造成短路,引起电源跳闸。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用1:1的变压器隔离,隔离驱动器或示波器都可以。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我查了些资料说可以将示波器的地隔开,这样浮地测量可以,但是有危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以前的办公室可直接以测,换了地方(另办公大厦)就不能测了,这个与大楼的供电系统有关系么,是不是他们的接地方式不一样造成的?

楼主:
急啊 ,各位高手多指教,不能只打广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