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降低蓄电池工作时输出电压?

楼主(2007-05-20):
请问高手们:我用12伏蓄电池向直流电机(150瓦)供电,电池刚冲满电电压14伏还多!所以电机转速太快。有啥法子可以降低1伏左右,我试图串一大功率二级管,但效果不好且二级管易烧掉!

网友A:
串大功率电阻

网友B:
用大一点的二极管就不烧了啊

楼主:
我用100安的硅管,效果不明显!又试图用大功率电阻:3个0.22欧50瓦的,结果是空载可以但带不动负载!又并了2个还是不行。我分析是电阻太大,需更小的电阻,但我买不到,不知市售10瓦以上最小的电阻是多少?补充一点马达的电阻很小只有零点几欧。

网友B:
用电炉丝代替,要是还大就再并一根

网友C:
同意串入一段电炉丝,调整。

网友D:
帮不上忙,抱歉

网友E:
学习
如果用电炉丝的话,会不会发热很高?

楼主:
太经典了!我咋就没想到,我马上去试!

网友F:
可以采用直流变换电路啊 !

楼主:
可以采用直流变换电路啊 !

这位朋友能否讲详细一点!

网友G:
你用一会电压低了就好了.

网友H:
加二极管

网友I:
我有个想法,但没经过实践可以提供你参考参考,方法是你用可控硅串联,因为在可控硅上产生的压降是壹伏,它还有好多好处就不一一说了,我看你还是试试吧,如有什么不妥我们再来探讨探讨好吧?

网友J:
 呵呵.这有好多方法的
   早些年的.电瓶充电器.细调流.有些就是用.多挡开关.截取1.5-3千瓦电炉丝.一厘米左右各档微调的.
   也有市售大功率瓷盘可调电阻的.
  或用早些年的.中型电机电阻降压起动的电阻丝.手头改造余的还不少呢.电焊都可以调的.
   也可以弄个斩波器.
 电瓶车调速器也有市售成品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指导!
我现唯一能做的是搞电炉丝试下,等试后马上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TO:李成00
    可控硅我没用过,不熟悉,要加触发电压才能导通吧,能否详细讲下

楼主:
致所有关注本问题的朋友:
    我通过计算定做拉0.02欧10瓦的水泥电阻.达到我要的效果!但有一个问题电阻接线处接不牢,我锡焊上去的工作是的高温把锡都熔啦!如何是好?

网友J:
TO 张栋
锣丝压接.或气焊跑下锌.磷铜料

网友K:
我来晚了!你也可以用IGBT来控制,做直流斩波啊!

网友K:
顺便说一声:可控硅一般不可以关断直流电的,因为关断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L:
用两个硅桥串入可降2.8V,还可分档调节器压

网友M(2007-06-29):
用个调压器(电阻)不就完了嘛,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