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文字显示问题?

楼主(2007-05-20):
MCGS中如何将文字竖排?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怎样让MCGS 通用版在xp启动时自动进入运行环境,并且使用权限等级进入计算机操作?

网友B:
MCGS中的标签添加字符时,如果想变为竖排,可以按下CTRL+ENTER,这样文字就可以换行了

网友B:
回HYDZZJH:
您可以用其它的软件,将运行环境设为启动项就可以了,不过在这之前运行环境要运行过您编的工程文件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易控”软件,随心所欲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