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问题

楼主(2007-05-20):
求助:我安装完S7V2006软件后显示Cannot Connection to the SIMATIC Manager service,初步估计是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出问题了。却打不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显示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Please start the service。再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去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启动不了。想卸载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重新安装,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要狠心格式化装了很多东西的系统盘么?

网友A:
不用格式化,重新安装授权。
系统盘根目录下有个“AX NF ZZ”的隐藏授权文件夹,你有吗?

楼主:
重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也不行,提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服务没有启动,系统盘根目录下有“AX NF ZZ”的隐藏授权文件夹

楼主:
重装授权软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后,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提示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Please start the service,然后就关闭了授权软件。

网友A:
需要在“服务”列表中手动启动授权服务;
你还是没正确安装授权,你去网上下载个授权再安装...

网友B:
卸载软件在从装试试

网友C:
你要把系统重装,一定要慢格,再装STEP7,你的服务器没装好的最大原因在你的机子本身,不是软件

网友D:
在控制面板的“服务”里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网友E:
我才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他说服务没启动,我就手动去器,一起动就自动关了,起不起来!现在把软件都卸了重装还是不行!

我的软件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不知道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现在准备重装系统,再装软件

网友F:
把授权全部移出计算机,再重新安装授权程序

网友G:
软件重装不行的,服务也手动起不来,正烦呢,高手快出手呀。我的以前还用过呢,不知道装什么软件后就不行了。

楼主(2007-10-04):
是计算机的某些软件(比如影音风暴)和西门子300软件冲突,找到这个软件卸载便可以,不过可能注册表有残留的软件信息。实在没有办法只有重装系统,个人觉得装好西门子的各个软件后,对系统做一个GHOST,对以后可能用得着。
而重装授权程序,或把授权全部移出计算机,再重装授权程序是不行的,实践那过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卸了在装和重装系统都不行啊,我也没有装暴风什么的程序啊,麻烦啊!!!

网友I:
把授权全部移出计算机,注册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相关项全部删除,重装授权程序,我的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J(2008-02-22):
其实非常的简单了,根本不需要重装系统!详细的请参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objid=18865336&caller=view

我的问题是"0X8004005;卸载--删除--重装ALM--搞定!almdb.mdb文件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ws\almsrv

其它同仁碰到同类问题可参考!

网友K:
重装吧,我也遇到了,没有办法。

网友L:
我也遇到过,结果重装的,那个服务启不了

网友M(2009-09-05):
在安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时我遇到的问题是Error 192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N:
对:dongshengbai 关于

在安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时我遇到的问题是Error 192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me too

网友O(2010-05-30):
我也是Error 1920

网友P:
我在使用STEP7 V5.4时遇到过这问题。不知道你用的STEP7是哪个版本的?若是5.4的,那它本身带的AutomationLicenseManager用一段时间后就会不行,然后可以卸了,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2.2版本就好了

网友Q(2010-07-01):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 SIMATIC Manager无法启动  搞来搞去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问题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卸掉重装  2分钟就OK乐

希望西门子把软件别搞的这么复杂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能用就行了

哥先装的STEP7 MICRO/WIN  后装的STEP7 V534  结果启动STEP7  MICRO/WIN是竟然提醒我重装

太阳    哥就要求能用就行了 难道在一台电脑上装个软件也分先后啊  狂晕

网友R(2010-10-02):
对:kitalxj 关于其实非常的简单了,根本不需要重装系统!详细的请参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objid=18865336&caller=view

我的问题是"0X8004005;卸载--删除--重装ALM--搞定!almdb.mdb文件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ws\almsrv

其它同仁碰到同类问题可参考!
内容的回复:

这种方法用了一次,管!后来安装了个S7-200的补丁包,又不能启动该服务了,再按你这法,不管用了,请问这是怎么办好呢,帮帮忙好吗?

网友S:
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组件服务—服务(本地)

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改为自动启动/或每次使用前手动启动。

网友T(2011-11-11):
看看你的系统,server这个服务有没有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要依托这个服务!

网友U(2013-04-16):
引用 网友O:
我也是Error 1920

安装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出现Error 1920!!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V(2014-10-27):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我的启动s7-300是这个  哎 初学者。 准备重装系统了

网友W(2016-08-03):
15楼,神人,已验证。OK。

可能是我电脑总提示Windows资源管理器已停止工作,那时候根据百度提示,禁用了一些包含automation license在内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