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储油罐的液位-采用哪种传感器为好

楼主(2007-05-20):
我公司有一油罐,存放的是较稠的原料油,需要进行液位控制,请问采用那种传感器比较好,即实惠友好用。希望得到各位技术人员的支持,同时也希望相关厂商留下联系方式,请勿电话联系

网友A:
可以用浮子液位计

网友B:
可以用雷达,磁浮子,13603346416,欢迎来电。

网友C:
需要知道你的详细工矿参数。才能确认选那种传感器。
1、测量介质,2、罐内温度,3、罐内压力,4、测量范围。
由于介质黏稠,会刮料,不建议使用接触式测量方式。

网友D:
楼上所言有道理,应该用非接触的.

网友E:
尽管上一次的帖子被删,但我还是想说可以采用磁致伸缩式的,如果不大于原油的黏度的话,不会粘住磁浮球的(本产品测原油没问题)。这种变送器可同时输出液面和油水界面两路标准信号.如果采用modbus信号,还可同时输出5个温度点,三个界面(液面)信号。wcf867@126.com 欢迎联系

网友F:
超声波最好别用

网友G:
建议用雷达

网友H:
最好用称重或压差的方式比较准确.

网友I:
不知道音差传感器的怎麽样